[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RT2275控制面板电路图

楼主(2022-06-15):
求助美的电磁炉CM7916控制板电路图!谢谢各位大师支持和帮助!

网友:
要控制板电路图没有意义,芯片带程序。说故障现象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此机控制面板经常乱跳!已清洗了。请大师指点

网友:
因为厂家保密,现在都不容易找到图纸。

网友:
乱跳找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