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毛细管选型软件

楼主(2022-06-17):
小白看到有人用这个软件,看着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找了半圈才下载下来。
这个应该是给像我这种小白用的吧,比较简单计算毛细管长度,
具体要了解长度,感觉还是论坛里大师傅们的理论计算比较好吧。

软件截图

软件截图

网友A:
有个疑问,这个毛细管不应该是和高压管缠在一起吗?现在怎么和低压管缠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这个毛细管不应该是和高压管缠在一起吗?现在怎么和低压管缠在一起了? ...

是缠绕在回气管的,以下是我抄别的师傅的评论:
冰箱冷柜的回气管上缠着毛细管是起冷热交换提高效率的作用,因为从压缩机排出的是高温高压的气体,经过冷凝器冷凝散热后成低温高压的液体,经过过滤器滤除掉系统里面的杂质,再经过毛细管限流降压成低温低压的液体,低温低压的液体雪种在蒸发器里面蒸发(吸热带走冰箱冷柜里面的热量)成低温低压的气体,然后再经过压缩机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形成循环。但经过毛细管的低温低压液体相对于回气管来说温度还是高,故把毛细管缠在回气管,这样既能把经过毛细管的雪种温度降下来、确保液体雪种在蒸发器彻底蒸发,又能使经过回气管的低温低压的气体雪种在进入压缩机前先预热,提高压缩机效率,一举两得。

网友(2022-10-11):
有没有中文版

网友(2023-05-06):
感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这个毛细管不应该是和高压管缠在一起吗?现在怎么和低压管缠在一起了? ...

图中不是表现的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