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美菱低温箱用什么混合制冷剂

楼主(2022-06-18):
接一台中科美菱低温箱。制冷剂类型:混合制冷剂。看了一下系统。应该是自复叠系统。因为只使用了一个丹佛斯SC21CL的压缩机。压缩机标注使用的是404a与507制冷剂。更换压缩机后。我是04的,温度只能到10度。也就是说根本都无法运行。此低温箱,使用温度标注-60度。在此想请教一下,一般-60度自复叠系统会使用哪两种制冷剂混合。

网友:
这个应该是工厂内部保密的,一般不会有资料外流,两种制冷剂配比比例不合适效果肯定很差

网友(2022-07-24):
上次接受一台也是,没敢动手,没有配方,哈哈

网友:
现在也接单一台中科美菱-86°冰箱维修,双压缩机并联,自复叠系统。,故障是高压过低,低压过高,高压1M,低压0.15
自复叠系统的冰箱管路多多又复杂,操作空间又小。不好判断是压缩机坏还是油分串气,虽然维修费不错但还是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