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卫] 电磁炉用的锅有很多讲究

楼主(2022-06-20):
推荐铁锅或者钢锅!有的锅复合材料的!能用是能用!不一定能发挥电磁炉最大功率!推荐章丘铁锅!

楼主:
我买了一个300多麦饭石不粘锅!用电磁炉上只有1200W!换了铁锅马上1800W  2000W

网友A:
请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原因,
而不是用价格或名牌来解决原因!
別引导坛友错误选择所谓的章丘铁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原因,
而不是用价格或名牌来解决原因!
別引导坛友错误选择所谓的章丘铁锅! ...

反正电磁炉适合的材料就是铁锅或者钢锅!我有个功率计!同一个电磁炉测试了三个锅  炒菜铁锅,  麦饭石不粘锅, 不锈钢汤锅!麦饭石那个锅最贵!功率开最大才1200W  不锈钢汤锅  2000W左右  炒菜铁锅1800W左右!所以说!电磁炉一定要用铁锅或者钢锅才能发挥最大功率!

楼主:
麦饭石不粘锅适合燃气灶使用!不是很适合电磁炉使用

网友B: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
买到假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

我的意思就是电磁炉用锅的材料要是铁或者钢加热功率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像懂了那么一点,但是原因不明。继续了解了就不会疑惑,也就不会这么幼稚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 :lo ...

卖锅的说麦饭石不粘锅可以用电磁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