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LG DK8870视盘播放机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22-06-20):
一台LG DK8870视盘播放机开机无显示,电源有嗒嗒的声音,经仔细测试所有元器件并且替代无果后,采用ob2263替代方案,电源恢复正常。本机电源板图手绘如下。

楼主:
测试确认是DM0265不良。采用OB2263替代

网友:
好经验,现在最怕那些奇奇怪怪的电源芯片了.找不到资料。

网友:
感谢分享!
用毒蛇22改可能更容易一点,因为毒蛇比较常见
用TNY系列那么更简单,因为外围零件少

网友:
DK124原理图12V  用DK124更方便。

网友:
感谢大神们分享图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确认是DM0265不良。采用OB2263替代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Q101管子搞错了吧,怕是不能工作哦

楼主:
前面AN80T54  第9脚标注18V为网络搜寻而来。经实证此IC第9脚为12V。经确认P101第4脚电压为5.2V后,短接P101第4、5脚,各组电源输出正常。此电源芯片DM0265R需注意芯片质量问题引发电源不正常工作。其2脚电源正常电压大于11V,在12-13V之间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