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富士宝电磁炉显示P-不加热

楼主(2022-06-20):
富士宝电磁炉显示P-不加热,拆开测量了各种器件(包括检锅电路、igbt、微调电阻),最终找到问题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只要细心就没问题。原来是5的大电容虚焊所致,加焊后问题完美解决,不虽然现在还是显示P-但是可以正常加热和调节功率。

网友:
5的电容故障率高

网友A:
维修首先就是望,你这操作,继续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首先就是望,你这操作,继续学习吧

萌新一枚,还什么都不会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实际上如果新手想解决问题,把本版块的帖子看完,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故障代码

没有这个故障代码,都是E开头

网友C:
幸亏不是学医,都“开膛破肚”了才发现是崴了脚

网友:
显示不正常,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亏不是学医,都“开膛破肚”了才发现是崴了脚

是啊,小问题,大折腾。

网友(2022-12-20):
富士宝显示P-,但可以加热,就是功率不可调,

网友:
显示p-的应该不是故障代码,而是故障木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