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不用待换法,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振的好坏

楼主(2022-06-21):
不用待换法,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振的好坏,大神们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上示波器

网友A:
别把万用表看得太高尚,
有些元件万用表真不万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把万用表看得太高尚,
有些元件万用表真不万能!

判断晶振的好坏是一万以外的事

网友B:
万用表不是万能的,没有万用表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测频率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把万用表看得太高尚,
有些元件万用表真不万能!

带频率功能的也不行吗?

楼主:
想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网上有电压法,电阻法和电容法,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是万能的,没有万用表是万万不能的。

我就遇到了一万以外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网上有电压法,电阻法和电容法,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

万用表只能判断50%,只有上示波器才能判断99%的晶振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