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BL脉动4 六角IC短路 bDBUA那位师傅知道型号参数

楼主(2022-06-22):
一台JBL脉动4不开机 拆开后有一个六角IC短路 bDBUA不知道具体型号和参数 网上也没有查到 有知道的师傅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
你这个可不好找哟。

网友:
我到英文网站上也没找到。这种情况先跑电路,搞清是什么功能。再区别每一脚的大致功能。

网友A:
头一次用OB2263代换六脚电源芯片成功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431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用OB2263代换六脚电源芯片成功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431
(出处:  ...

不是一个类型

网友:
从电路看,感觉是电源电压变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用OB2263代换六脚电源芯片成功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431
(出处:  ...

人家发的好像是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用OB2263代换六脚电源芯片成功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431
(出处:  ...

一个AC -DC一个DC-DC;你不是瞎胡闹吗

网友:
看图片旁边的电容像不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