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误判三星UA55F6400AJ故障多多

楼主(2022-06-23):
接修一台三星UA55F6400AJ
故障现象是:开机屏幕一闪即灭,偶尔能正常开机。但是屏幕上面很暗,以为灯条故障,换好全新一套灯条之后,才发现上半部份灯条也不亮,检修发现主板没有信号开启另一组灯条(拔开主板和电源板连接线上电灯条全部正常亮);有时候把主板和电源板线连接上时上半部分灯条也正常亮但是屏幕下半份灯条轻微闪动(类似电压不足)。测量电源5V 13V 390V 正常稳定。
求助:修过此故障的师傅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是主板发过来的背光PWM不正常。

有道理,建议检查这块

网友:
会不会是什么插接件接触不良?

网友:
把主板和电源板连接线断开通电背光会开启,到时候判断故障就明确了

网友:
三星与松下都很麻烦

网友:
三星拔掉主板控制插座插头就可以启动背光,修过好几台,背光驱动有坏的例子,换过芯片就好了。
随便开屏是错误的,可以检测灯条,三星灯条电压很多不一样,可以外挂测试,这种问题还是简单,没遇到你说的主板没有输出另外一路的开启信号,背光驱动坏了自己关闭了输出,不是主板导致的问题。

网友:
应检测背光PWM驱动电路部分。

网友:
有的三星点亮背光是数据链的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