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定频空调制冷效果差

楼主(2022-06-24):
内外机也清洗过了,测电流6A有时间4A多点,低压5.5KG奥克斯空调高压没接表口。小管凉大管有一点点凉,电容40UF只有37应该还可以吧,怀疑压缩机性能不好,老师们指导下吧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忘了32的机器

网友:
环境温度分别多少

楼主:
外机38度左右内机29

楼主:
刚刚好像压缩机保护停机了

网友A:
R32的最好找专业的搞。关键是哪个师傅敢指导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2的最好找专业的搞。关键是哪个师傅敢指导呢?

可能小匹半32的机,雪种也是32?主要查环温管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小匹半32的机,雪种也是32?主要查环温管温。

谢谢!那是我个人理解错了。

网友:
低压5.5KG.....这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