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海康威视电源怎么接?

楼主(2022-06-25):
请问这个摄像头电源怎么接?为啥是交流24V?其他几个接口什么含义?DS-2CD7627HWD-LZS型号的摄像头软件下载哪个?
随意打赏,今后会给你惊喜!

网友:
交流24V的应该是海康的带云台球机,买的时候有配套的变压器。

网友:
2楼正解   没特殊要求接电源和网口就可以了  剩下的是485控制线 音频输入输出线  高低电平控制输出

网友A:
软件 扫那个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 扫那个二维码

我扫出来的是www.ys7.com C59715218 DS-2CD7627HWD-LZS 11-40mm B这也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