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老显示器拜大师

楼主(2022-06-26):
一台联想17寸老显示器,使用中突然出现对比度调节菜单,并自动调到对比度为0,虽然可以看,但感觉很不舒服,并且菜单在屏幕上不消失,所有按键失灵,只有开关键可以关机,但关了就不能再开机了,等几小时后又可以开机,调节到对比度正常,过几分钟又故障重现,如此反复。
仔细检查了按键板,没一点问题。网上说是按键接口电路的一个电容漏电所至。但打开机器,主板上按键接口处就有七个电容,不知是哪一个电容有问题,测量也无法判断,这种高密度电路也很难绘制分析。
想在此请教网友、高手、大师们指点指点,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断开所有键控线看看还出现对比度失灵不,要不就是数据问题。

网友:
数据问题。

网友:
拔了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取了接口故障依旧,忘了说。

网友A:
接上按键板,测量各按键的两脚电阻值来区分,哪一个阻值小的就是哪一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按键板,测量各按键的两脚电阻值来区分,哪一个阻值小的就是哪一路出问题 ...

谢谢你,接上按键接口测试了,一个按键的正、反电阻都基本一样(只是正、反电阻的区别),看不出什么区别。
我想是不是测的时候已经恢复常态了,但在故障时又莫法测量啊。

对不起,好像按错了键,显示了什么反对。

网友:
几个电容也得检查呀,一个机子成百上千元件,难道有故障不去查?

网友:
故障时测键控各脚电压,如果按键正常,多数是键控脚对地电容漏电,个别是 IC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