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蓝光机音质不如dvd机

楼主(2022-06-27):
即没有dvd机的震撼,也没有dvd机环绕,声音太单一,太实了

网友:
是不是音源达不到蓝光机的标准

网友:
这很正常,因为音质最好的是CD,蓝光只是清晰度好,不代表音质也好

网友:
都是大神,分析的有条有理

网友:
可能是蓝光机自带的音频解码器性能不行,可以用蓝光机的音频光纤或者同轴外加解码器,或者接有相应端口的功放试试

网友(2022-12-16):
感觉蓝光机简化了

网友:
用蓝光机的都是家庭影院,直接源码给前级全景声功放了,还在乎机器本身音质?但是双飞秒那种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