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桥功放音量电位器失灵

楼主(2022-06-29):
音量电位器要猛的多转它好几下,才会慢慢灵,想拆了喷wd40,有个问题是旋钮怎么拆,直接抽出来吗?这个有没有螺丝加固?试了几下抽不动,不敢用大力。

网友A:
就算拆开旋钮,也修不了,还不如直接拆开机壳,看里面有没有缝隙,如果是编码器,得全部拆散才能修!

网友:
楼主应该直接拆开机壳看看!

网友:
拿锤慢慢的砸 就像钉钉子一样就砸出来了

网友:
得全部拆散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拆开旋钮,也修不了,还不如直接拆开机壳,看里面有没有缝隙,如果是编码器,得全部拆散才能修! ...

谢谢了,理解你的观点了。

网友:
高档机都是遥控用编码控制音量

网友(2022-09-19):
拆面板也得把旋钮拔下来。

网友:
这得拆机壳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