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LED24B3060终于搞好了

楼主(2022-06-30):
长虹LED24B3060出现灰屏幕,检测屏幕边板又12V,后来发现一个叫P2003EVG的8脚贴片后面短路,电阻3欧左右,至于P2003EVG是干啥的,没有资料我未可知,但是后面短路我是确定了,于是先检查2003附近四个电容,没有问题,于是扩大范围,这下还好。当我去掉图片右边一个COF电容,短路消失,这下觉得换了电容,电视机应该就好了,没有想到换了刚开机故障依旧,只是多一会屏幕出现竖条,于是去测试短路电容两端电压【我当时并不知道电压是多少】,结果是10V,测试P2003EVG的G极,11V左右,按理S极应该至少有12V,分析是不是后面短路烧坏了该管子,于是用一个新的换了,结果S极电压只有3V左右了,虽然我管子是新的,但是我还是怀疑是管子问题,于是又换了剩下的唯一一个,结果开机S极有18V了,当然图像也有了。当时我还想把P2003evg短路D,S。幸好我没有那样干。

网友:
灰屏,大多数都是得隔离大法多,不过耐不耐用不好说了。

网友:
有耐心,有思路,高手

网友:
有价值贴子,谢谢分享。

网友:
18V是什么电压呢?是VGH吗?

网友:
会修屏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