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JYL-C090料理机维修

楼主(2022-07-01):
同事一台Joyoung九阳料理机故障,电源按键红灯闪耀,其他按键均无反应;
检查:220V电源正常 PCB插接器,1脚和3脚无电压,
      画出图,供大家参考,
按键板图片:
按键板电路图:
电源板图片:
电源板电路图:
根据电原理图,判断电源板无输出,
      检查发现MC1电容无容量,用指针表10K挡测量,指针不动;
更换一个容量相同的电容:
电源正常输出,1脚和3脚为 5.1V 电压;
      红色灯,不再闪耀,按一下,变绿,使用正常。

另外,这个板子的芯片,在网上查不到资料,
      有哪位大师知道,请留个言,谢谢!

网友:
我修过的电饭煲、电风扇,好多都是这个 1uf 坏了。

网友:
cbb的电容跟安规电容能互换吗》

网友:
CBB61 型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采用阻燃塑料外壳,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损耗角正切值小及自愈特性好等
特点,适用于电冰箱、电风扇、电动缝纫机等各种家用电器电路,
做为阻容降压选用CBB22电容比较合适。
如果选用阻容降压专用的X2安规电容,可以承受交流尖峰浪涌冲击,过电流能力强,最大的特别就是容量衰减

网友:
这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简直就是送钱用的,坏得多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电饭煲、电风扇,好多都是这个 1uf 坏了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
谢谢分享,修过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分享维修过程。发财电容又立新功。至于IC,就不要追究了。这类都是专用芯片,里面有厂家的程序,知道型号也没用。如果有单片机方面的专业知识,倒可以折腾看看能否将里面的数据导出来,以后维修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