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ZG-YM1701破壁机怎么换刀片

楼主(2022-07-01):
这个东西取不下来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奇怪我明明发了图的

网友(2022-08-13):
把加热杯底部的花螺母逆时针拧下来就可以换了。

网友:
满十个积分即可上图。

网友:
自己做一个工装卡住刀片,用套筒扳手拧螺丝,但是螺丝有正的和反的,注意区分

网友:
有图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