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55e5

楼主(2022-07-02):
问下各位大神,电视买二手的回来,故障是偶尔能正常开机有画面,灰屏状态多,断开右边排线,左边正常,后拆屏看了右边的小耳朵都不在了,估计也是修过的,测量VGL和VGH间只有200欧阻值,后面切断边板上供y的VGL和VGH线,图像正常了,请问一下逻辑板上的FM25Q16芯片还要改单y供电程序吗?目前正常使用,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就这样将就用吧,能用多久是多久,听天由命。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看天来定了,别无他法。

网友:
一其都是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将就用吧,能用多久是多久,听天由命。

我修时耳朵都不在了,也只能这样先用啦!就是想问问单y供电,电压会不会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时耳朵都不在了,也只能这样先用啦!就是想问问单y供电,电压会不会变高 ...

不会

网友:
如还能看就听天由命吧

网友:
没耳朵,想飞也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