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超4X55 屏幕边缘闪烁

楼主(2022-07-02):
屏幕有显示,左半边正常。右半边也有显示。只是从边缘初,每隔一秒钟闪烁一次。像闪光灯在右边屏幕,一闪一闪的。
大概,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大概是电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电视坏了

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不会修的上大锤

给点意见嗮

网友:
拆开电视,把检测数据报上来(屏关键电压)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拆开更换就行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上帝,上帝是干不了这活的。

网友:
看看抖音,也就差不多学会了,其实也是没有那么难。

网友:
检测背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