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TPD4124K不能用TPD4134K TPD4135K代换

楼主(2022-08-09):
一块台格力方块板L3故障,测各相关电压正常,在TB买了两块个TPD4124K发过来的是4134K,问卖家说一样使用,换上后试机先右几圈,然后又左转起来了大概几十秒,然后就停了,或者风机抖动不转,又换了一块还是一样,又找一块TPD4135还是一样,电路上哪里都查完了,没有什么问题,因换了3块,还是一样的现位象,最后从别的板上拆了一块4124K试机正常。最后总结应该是4134和4135不能代替4124。因为3个模块坏了也不可能坏的都一样现象。所以总结不能代换。还有格力风机用来试美的的变频板能正常运转,但美的的塑封风机用来试格力的变频板能转动,但抖动不正常。

网友:
4124与4123可互换,4135与4134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