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燃气热水器点火困难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22-08-13):
故障现象:使用浴缸上的龙头放水时,热水器很容易点着,但用花洒放水就点不着。反复调整热水器的温度、水量没有效果。静下心来分析,用浴缸上的龙头放水水量大能点着,用花洒放水水量小点不着,是否是花洒的原因?经调换花洒实验,确实是花洒小孔堵塞的毛病。因原花洒是不锈钢节水花洒,小孔特细,容易被水垢堵塞,造成水量小点火困难。我用缝衣针逐个捅开小孔,出水流畅了,点火容易啦!用此方法也解决了过水热水温高的毛病。

网友:
不排除联动阀问题

网友:
这是燃气热水器的通病

网友:
换面积更大的花洒效果更好

网友:
看出水量应该知道,出水量小,是不会点火的。

网友A:
没有找到故障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故障根源。

确实是花洒的毛病。自从修理了花洒后再不出现点火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