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y-p01b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2-08-13):
各位师傅好,昨天接修一台型号为美的my-qc50a的电压锅,经查是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但是这个芯片是贴片的,上面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上淘宝上查也是看不清的,所以在此向各位大师请问这电压锅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主!

网友A:
找不到就换板子。

网友:
画图,改换别的芯片。

网友B:
OB2225M、OB2225N

网友:
刚好有这个差不多电路板的图片

网友:
我修过一个,用的是PN8024R.

网友:
洗板水,放大镜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就换板子。

板子己在路上!我想把旧的修好!但愿买过来的板子上能看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225M、OB2225N

感谢师傅的帮助!谢谢你!祝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