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004M+21A报错 E5C1

楼主(2022-09-18):
请教大神,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故障? 能否帮忙提供一下电路图纸,谢谢!

楼主:
唉呀呀,这个面板和正经台达的不一样啊啊啊。哪位老铁见过啊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好像没有这个型号,不过看这个故障代码E是error故障的缩写,但大部分的变频器01故障都是过流,可能原因:加速时间过短;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解决办法:延长加速时间;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你这个是假货的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好像没有这个型号,不过看这个故障代码E是error故障的缩写,但大部分的变频器01故障都是过流, ...

查到了,是艾米克的变频器,停止状态不报错,可以调整各参数,频率旋钮可以调频率 0-50hz,一点运行就报错,错误代码可能是ESC1.目前找到厂家,但没要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假货的台达

是的,在神奇的国度买到的,查了半天才知道是 艾米克 的。

楼主:
找到错误代码了,

ESC1  功率模块故障
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检查电机接线
变频器瞬间过流           参见过流对策
控制板异常或干扰严重     向厂家寻求服务
功率器件损坏             向厂家寻求服务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故障该怎么下手,

最初是IGBT   P脚对 V输出击穿,更换XNS15S72F6(原)为XNS15S7AF6(新)后,报 ESC1代码(没有输出,只要按下JOG或RUN  1秒内报错。( 卖家没有XNS15S7AF6,的引脚说明图,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GBT的问题)

网友:
IGBT有击穿的可能性啊!或者性能不好也会报故障。

网友:
那你就得查前边驱动的光耦和供电 别上模块呢  先看驱动波形正常了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