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H075N4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2-09-24):
  有两台施耐德ATV303H075N4小变频器,电源电路比较少见,用了一个复合开关管C04IE170HV,三极管和MOS的结合体,故障现象不亮机,按照常规和经验,先换启动电容,无效,2844的7脚电压13~15V抖动,把所有外围元件检查一遍,没发现问题。这种复合开关管只要不短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是否损坏,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先看另外一台吧,这个故障现象虽然和上一台一样,但是细听可以听到开关变压器有规律的尖叫声,看来情况不一样,断电测量消尖峰二极管竟然正反向都有阻值,焊下来再测量,竟然没问题,再装到PCB上,测量阻值没问题,上电,还是不启动,断电再测,又有阻值,换之,故障排除,看来是二极管不良所致。
   继续进攻第一台,用18V直接给2844供电,测量6脚输出电压8V多,波形如图1 ,看来主电路工作正常,测量C04IE170HV的1脚,无波形,把第二台直接供电18V测量波形,复合管1脚波形如图 4。看来是复合管有问题了,把好机的复合管换到第一台,波形也正常了,上电试机,柳暗花明又一村啦。

1

1

4

4

网友A:
怎么测的是1脚,1脚是C极,不是应该测2\4脚吗,1脚直接供电也能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的是1脚,1脚是C极,不是应该测2\4脚吗,1脚直接供电也能测到波形

是的,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测到。

刚又看了下,你说的1脚不是我说的1脚

网友:
板子好像烧掉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