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凉之静报H5

楼主(2022-09-27):
凉之静1匹变频空调外风机转,压缩机启动,电流升至0.8A几秒后压缩机停,稍后风机也停,反复几次后内机报H5,测模块IGCF10F60GA三路自举升压引脚不平衡,拆模块测几路外接电容正常,更换模块试机不变,粗测U601(upa4374)的1脚14脚7脚输出端低电压无保护,在路扫外围贴片也没发现异常。再次更换模块故障不变,测换下来的模块,三路自举升压端的阻值又出现了不平衡,不敢再试,断开压缩机用外接3个95W白炽灯试机,灯一直亮,风机一直转,怀疑压缩机不良,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原压缩机试机还是万能压缩机试的

网友A:
你可以把灯泡接上加原压缩试一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1.7.14脚低电压,到底是低多少 V,你又不说大家怎么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原压缩机试机还是万能压缩机试的

就灯泡不是原装的,其它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14脚低电压,到底是低多少 V,你又不说大家怎么好分析

基本为零,表针10v档动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灯泡接上加原压缩试一下看是什么情况

这是个好想法,会不会再次损伤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为零,表针10v档动一点点

0V就换模块,你模块不要钱吗,换死你都修不好,查一下R601

网友:
你没有测试压机吗 ???

网友:
IGCF10F60GA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