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兆信稳压直流电源电压,电流无法调高?

楼主(2022-09-28):
负载是锂电池组,正准备充电,机子都没开机,负极意外碰的短路了,现在拆开不知道怎么检查,大神们帮我看看

网友:
电池组里的保护板必须先查,
直流电源的次级所有元件必须细查,直流电源没开机那是初级没通电,
次级你并上电池组也是倒供电于直流电源内部次级回路,再短路。就不知有啥坏了。反正初级的是坏不了的(不过也难说,你没检测就又通电开机。)

楼主:
以为没事呢

楼主:
不是修这个的,不知道该怎么弄,哪可以修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防反接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