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丽讯工程投影仪d5190hd灯时清零方法。

楼主(2022-10-11):
求助大神,每次开机都有灯泡寿命提示,看着很不爽,特来求助大家,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那个提示操作手册界面下,按下键,上键,左键,右键,顺序按一次即可

网友:
投影仪灯泡寿命到了就不要继续使用,最好及时更换灯泡。因为随着寿命终了会影响显示效果,亮度降低、画质下降、画面偏色等,长时间使用还会出现灯泡爆裂等情况,此时容易对投影仪的光路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可能对点灯电路造成损害,到时就不是换个灯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