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ED投影仪画面变模糊,颜色不对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10-19):
各位师傅帮忙看下投影仪画面颜色模糊,颜色偏色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LED的投影用的是单片液晶片,这种情况可能屏及其驱动电路故障(前提是你先排除光学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投影用的是单片液晶片,这种情况可能屏及其驱动电路故障(前提是你先排除光学系统的问题)。 ...

光学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偏光片的问题,投影使用环境偶尔潮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学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偏光片的问题,投影使用环境偶尔潮湿

如果偏色无明显分界,有可能

网友B:
吹风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试试看,。。。。

今天拆开试试

网友:
某一片成像液晶异常了吧?

网友:
看着像液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