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无线网络不见了

楼主(2022-10-30):
笔记本Win10系统,用户不小心把无线网络删掉了,看不到了
请问是要重置操作系统吗?

网友:
重装驱动

网友:
百度一下 方法一大把

网友:
二楼师傅说的对

网友:
大多都是流氓优化软件给禁止或优化了,重新加载驱动就可以了,不要动不动就装系统。

网友:
我的电脑用一段时间C段内存自动增加满运行速度就慢和卡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win10驱动都是自动带的,一般就是把wifi关了

网友:
如果是删除了驱动,可以重新安装的!到笔记本品牌官网下载无法网卡驱动直接安装。若是禁用了可到设置-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或直接 开始菜单-运行 输入devmgmt.msc回车打开设备管理器 找到打红色斜线被禁用的无线网卡启用即可!

网友:
我也是,不知不觉就不见了,用度娘里面方法也不灵,现在还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