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无边框电视机如何除胶

楼主(2022-11-01):
大家中午好!无边框电视机液晶屏的边缘如何除胶?谢谢了

网友:
工具IC卡:Bank_卡、ID卡、绝缘塑料片、刀_片等类似物件。
操作方法:加热边框后操作。
仅提供参考,欢迎转载,不负责任何技术支援和责任。

网友:
不拆,打发走,不修怪胎,爱谁修谁修,看见怪胎就来气。

网友A:
工具有电吹风,塑料瓶,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有电吹风,塑料瓶,剪刀

还有锤子

网友:
搞破了就用得上锤子了,那次拆坏了42的我就上了锤子,不上不解恨

网友:
无框的就放弃不修,液晶电视机太便宜了,提心吊胆修好也不值几钱。

网友:
虽然60、65都徒手修过了,但是还没有修过无框的,估计遇到了也不敢下手,

楼主:
真心感谢网友的回复!大家也许读过《小马过河》的故事,其实水也不是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是松鼠说的那么深。

网友:
有专用除胶刀买,也只能风机加热慢慢铲

网友:
俺都是用手搓的,慢慢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有机会找个坏的练手,多研究研究,看看结构,遇到好的那种和用户多沟通,先把责任推了,他愿意弄再试着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拿导光纸先将屏幕分裂开.小心边角慢慢切不要把皮弄破

网友:
然后拿上牙签装在手电钻上。慢慢转过去一会就将胶全部清干净了

网友:
加热除胶法,机械铲除法。化胶剂清洗法。。

网友:
加热除胶法,机械铲除法。化胶剂清洗法。看喜欢用那种方法。

网友:
这个无边框换灯条除胶真没有好的方法,有的用塑胶片刮,有的用手去一点一点扣,我搞过几台都是用手慢慢扣的,没有办法65寸一台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搞干净。目前没有找到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