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DK1203代换问题

楼主(2022-11-14):
杀虫灯中高压振荡器的电源小板上的DK1203电源芯片损坏https://www.jdwx.info/thread-851594-2-1.html,手上没有此型号的芯片,请问有没有可以直接代换的型号的芯片?请师傅们赐教,谢谢先!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thread-738639-1-1.html 用DK1203代换几乎所有8脚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thread-738639-1-1.html 用DK1203代换几乎所有8脚电源芯片

感谢师傅回帖!
帖子中是用DK1203代替其它芯片,我需要是用其它芯片代替DK12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回帖!
帖子中是用DK1203代替其它芯片,我需要是用其它芯片代替DK1203. ...

逆向思维,倒过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向思维,倒过来就行了。

对的,反过来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回帖!
帖子中是用DK1203代替其它芯片,我需要是用其它芯片代替DK1203. ...

难,有绕组的话上er12A,没有自己加(10--15匝)。

网友C:
你买个DK1203不就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DK1203不就是了吗?

顾客有点着急,网购有点慢。。。

网友(2023-05-11):
这个你试一下VIPER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