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55U3C图像左边亮右边暗

楼主(2022-11-22):
自家电视机,长虹55U3C。
看着看着图像变暗且模糊,右边比左边严重,右边有竖线。
右边几乎看不到图像,但从左到右是逐渐变化的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联系售后,工程师来电话说屏坏了,建议买新的。
操控正常,电源板及主板应该没坏,
自己拆腾了一下:
1.逻辑板开机一会儿就烫手,
拨掉左边排线(电视趴着的,左边排线是屏幕的右边,下同),
只温热,屏幕左边正常右边没图。
拨掉右边排线,屏幕右边只有模糊的暗图像,板子烫手。
以为板子有问题,TB买一个换了,故障依旧。
2.测了一下电压,插上左边排线时VGH是负的。拨掉时是28V。
3.网上搜了撕Y法,屏幕没有耳朵撕不了。
4.垫纸法,折腾了网上说的多种办法没有解决,
现在是隔断VGH排线后电压28伏,图像不再模糊,没有竖线。
但从左到右逐渐变暗,左边三分之一貌似能看,最右边几乎全暗。
5.检查了灯珠亮度,目测没有区别。
在此请教,这个电视还能救不?
谢谢。

网友:
爱莫能助,拿分走人

网友:
需要给逻辑板重写数据,能用多久也靠不住

网友A:
浪费 钱,售后都说屏问题了,你还不死心。上大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 钱,售后都说屏问题了,你还不死心。上大锤吧。

咱就是不想浪费。。。钱啊!

网友B:
换了个马甲,你就搞不定了。还是找专业的去弄吧!

网友:
赚个积分走人

网友:
右边VGH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马甲,你就搞不定了。还是找专业的去弄吧!

专业的叫俺换屏,
但换屏比买一个新的还多米。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上大锤,就好了

网友:
售后都是片人的,说屏坏的师傅都是片人的,你不信可以自己修下看

网友:
以后买液晶电视不管是不是4K,记得选液晶屏一定要A++级别的,A+级的次之。最好别选TCL康佳长虹。

网友:
测下边板电容,VGH是负压,是不与ⅤGL短路了

网友:
不要固执,要听话,瞎折腾

网友:
多种方法无效,看来没救了。

网友C:
   楼主是会用万用表的用户,貌似懂一点电,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同行了,甚至比某些修加氟移机换电容的师傅强
   既然算是半个同行,可以友情提示一下楼主,根据描述,大概率能修好,只要上传屏型号(逻辑板型号也可以)和不出图像的一边的边条最边上的照片看看,肯定有坛友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要失业了

网友:
如果能压屏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会用万用表的用户,貌似懂一点电,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同行了,甚至比某些修加氟移机换电容的师傅强
...

多谢指教和鼓励。
我抽空拍一下照片。
(这玩意块头大,折腾占地儿费力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