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2-11-22):
芯片:ICE3B0565
纯属爱好,都是看视频自学的。最近学着分析一下电路,如图红圈部分,就是看不懂原理。希望有大神能详细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E处是220V输入。

网友:
ys也看不懂。等待大神解惑!

网友:
这个好像是欠压保护,电源输入电压过低芯片不工作

网友A:
同意4楼,低电压,Q2截止,Q6导通,1脚拉低,没有占空比。电压高,Q2导通,Q6截止,1脚电容正常充电,软启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4楼,低电压,Q2截止,Q6导通,1脚拉低,没有占空比。电压高,Q2导通,Q6截止,1脚电容正常充电,软启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4楼,低电压,Q2截止,Q6导通,1脚拉低,没有占空比。电压高,Q2导通,Q6截止,1脚电容正常充电,软启 ...

那请问D14和D11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