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星星对开门变频冰箱 显示 F1

楼主(2022-11-23):
星星BCD-463WDP,无霜变频。显示屏上下显示 F1  。冷冻,冷藏温度都明显升高 ,冷藏十几度,冷冻零下几度,压机不运转。
        当冷冻  冷藏温度升到一定温度时,制冷开始一切正常。(维修检查过程中打开箱门,箱内升温。)
        这样循环用户坚持了一个月,有时显示F1,有时不显示F1.当然。冷藏不能放东西。
        换过冷冻冷藏温度传感器,无效。

       维修过程中发现冷冻负10度时,风机没转,主板没有12V输出。但打开箱门一定时间,冷冻温度升起后风机就正常运转了》
        请大家指点一二,是什么原因引起压机停机后,箱内温度上升后一直不起动,

网友:
检查温控,风扇,过载,启动器,压机都没问题换主板吧

网友:
修风冷冰箱特别是你这种问题的必须上设备:运行数据记录仪....否则后果就是楼主你这样的搞不清楚东南西北

网友:
看过化霜电路正常吗

网友:
重点检查传感器。

网友:
风冷比较复杂,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清楚的

网友:
传感器分压电阻也查查

楼主:
高手在何处??

网友A:
确定是上下显示 F1?该款机器没有F1的故障代码,只有E1的故障代码,E1是冷藏传感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上下显示 F1?该款机器没有F1的故障代码,只有E1的故障代码,E1是冷藏传感器故障。
...

确定。上面   F      下面      1
   冷藏冷冻2个传感器都换了,无效 。准备换主板了。压缩机好像一直在低频运行。冷冻—12度,冷藏十几度,风机还没转,显示F1。    不知什么时间有不显示  F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