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故障一例

楼主(2022-11-23):
如题,通电显示操作正常,就是不加热,钳表显示电流不足2A,初步判定故障点在T后。拆机通电,220已到达T初级。断电,对T、VF、VD、VC及MAG进行检查未见异常。先后对T、VD、VC进行代换无效。正打算代换MAG时忽然觉得自己检测时似乎漏掉了一个环节,随再次检测,原来问题果然出在这里。找到问题所在,处理就简单多了。故障排除后使用效果见图片。本例故障的排除告诉我们,拆机检测要细心全面,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环节。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发帖好习惯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发帖好习惯

高手!有眼力见!

网友:
有图无真相云里雾里

网友:
微波管挂了呗呵呵

网友:
不加热先直奔主题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说得这么麻烦,格兰仕微波炉质量差,差在磁控管容易坏。我一般都是直奔主题换磁控管。

网友:
其实微波炉磁控管对壳漏电是通病了,因为里面有个穿心电容漏电了,但大部分不用换磁控管的,直接断开它就行了,这样会比换新的寿命还更长呢。

网友:
灌水,挣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图片4啊,认真看

网友:
换座子还是整个换

网友:
换座子多些

网友:
已经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