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KK23E00TI的冷冻的传感器可以用2K的吗?

楼主(2022-11-23):
家里的西门子KK23E00TI,冷冻有时候显示-50度报警,以前出现过E3报警。换了个2K的温度传感器,冷冻一直在零下12和13度之间徘徊。压缩机一直在工作不停,市场上卖的都是2K和2.1K的温度传感器,西门子的好像是5K的,能替换吗?是换的2K的传感器不行吗?谢谢。

楼主:
看了以前的帖子,好像是显示板上有个电阻虚焊了,抽空拆下来看看。

网友A:
明知道是5K的,还要用2K的代换,不知道你在想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知道是5K的,还要用2K的代换,不知道你在想啥?

我这边市场上买不到5K的,卖传感器的老板说可以替换,上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市场上买不到5K的,卖传感器的老板说可以替换,上当了。

人家说啥就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市场上买不到5K的,卖传感器的老板说可以替换,上当了。

零下20度的情况下,2K传感器阻值是14K,5K传感器阻值是36.6K,还听卖配件的说,说明你根本不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20度的情况下,2K传感器阻值是14K,5K传感器阻值是36.6K,还听卖配件的说,说明你根本不懂原理。 ...

第一次捣鼓冰箱,后来从网上查,才知道西门子的是5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20度的情况下,2K传感器阻值是14K,5K传感器阻值是36.6K,还听卖配件的说,说明你根本不懂原理。 ...

确实不懂,以前没坏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西门子的感温探头很少坏。

网友(2023-02-19):
卖配件的专门忽悠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