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甫PW5.0B压缩机功率和制冷量是多少

楼主(2022-11-23):
R600制冷剂,这个压缩机有回气管高效箭头标志,为什么厂家要颠倒使用?是为了省铜管吗?
这个压缩机的功率和制冷量是多少呢

网友A:
明显有师傅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有师傅修过

低压漏了,别人应该加过氟不行,回气管没动过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哟。

网友:
箭头对那边不要紧,一般那边方便就回气管

网友B:
丹浦PW5.OB压缩机输入功率是80W,制冷量是102W

网友:
查看漏点

网友:
回气管和工艺管是相通的,你没事的时候可以据开一个坏压缩机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浦PW5.OB压缩机输入功率是80W,制冷量是102W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