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对开门冰箱制冷差

楼主(2022-11-26):
一台西门子bcd-610w冰箱,制冷效果差,拉回店里试机,三小时后温度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冷冻只有零下10左右,冷藏还行。高圧管微热,冷凝器常温,运行缓慢,开始以为是漏了,分段保圧,各打2mpa圧力,10天后都没有明显的下降,再保了一周,还是不漏。系统清理,抽空,充制冷剂。工作2小时发现圧缩机始终在低频状态,工作轻柔。测电流在0.3A左右,以为是焊堵了,打开系统充氮气,都很畅通,没有发现堵的地方。重新来一遍,开机还是老样子,测里面四个探头,常温17度左右时,都在5.几k左右。随着温度的变化阻值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化霜保险,加热器量下来都好的。圧缩机为什么不高速运行呢,本人修冰箱刚刚入行,有没有师傅碰到过例似的问题的,对这个冰箱的比较了解的,给点建议呀,

网友:
怎么发现的是在低频状态?

楼主:
冷冻室温度快到-10度时,工作电流会降到0.1安,过半小时后,会到0.4安。干燥过滤器常温,进气端圧力0.4MPA。

楼主:
电流的变化有规律,只是速度完全不对。

网友:
开速冻的模式测试,温度可以到零下25度实际测量 ,你是实际测量的还是看的显示板,显示板有延迟

网友:
压缩机高压出气压力正常不?
正常的情况下就只有更换变频版测试了(是主变一体板还是分体板)

楼主:
刚打开速冻模式,圧缩机工作频率明显变高,电流可达到0.6安,几小时后再去观察。
高低圧管断开时高圧排气是比较有劲的,手堵不住的,测的温度是温度计显示的。
用测试变频板的仪器控制原机变频板,也没有什么劲,或直接驱动圧缩机也是同样的没劲。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海尔的也是这样而且有时不制冷,换了主板变频板,检测探头都正常后来弃修了。由于是上门修的,更换后的结果都是房东拍照发来的,怀疑冰箱正常了房东在忽悠说没修好,以此减少收费。

楼主:
主板和变频板是分开的,半小时后,工作电流到了零点七了。

楼主:
一小时后,恢复到了普通模式,温度只到零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