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求助MF万用表电阻档无反应,交直流电压正常,该查哪里?

楼主(2022-11-27):
MF万用表电阻档1X、10X、100X无反应,1K档没有测试,检测交直流电压正常,不知道哪里问题,请求大师指点。

楼主:
MF12型万用表电路(高清图).jpg

网友:
15V的电池不安装只影响X1K档。
1.5V的电池你也不安装?

记住;电阻档必须有电池。其余档位都不需要电池。

楼主:
1.5V电池安装了,查35、315欧姆、1.6k、3.15k、19.6k、1.8k可调电阻都正常,和可调电阻(调0电阻)连接的电阻断路,是不是600欧姆的?

楼主:
MF12万用表已经修复。检修过程:在路测量此电阻不通,焊下此线绕电阻,一端已断,检测电阻值600欧姆,接通后另外一端又断了,因找不到断头,用色环电阻代用,电阻测量功能正常。

网友:
无法调0了,将就着用吧

楼主:
郑宝存你好!能够调0,使用正常。

网友A:
我的是测电压不准,太高了,参照二楼的图纸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测电压不准,太高了,参照二楼的图纸修一下

卫星123:测电压不准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