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克斯挂机,制冷正常,制热整机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1-27):
伊莱克斯挂机1.0定频,制冷正常,制热整机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CPU认为房间温度已够暖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PU认为房间温度已够暖和了

那请问内机风扇为什么也不转呢?

网友B:
制热条件必须外机先工作内机管温感觉到温度才工作,先检测感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热条件必须外机先工作内机管温感觉到温度才工作,先检测感温

制冷都正常,很有必要测传感器吗

网友:
直接换万能板   还能多收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内机风扇为什么也不转呢?

你不会今天才有热泵空调用吧?
去别的房间看下,制热时,内机是先不动作的(指的是风机),外机先工作,但外机又是由内机判定开不开外机的。
如果制热也象制冷一样,开机就着内风机,那样热还没到来,就次风,冻死楼主的

网友:
管温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今天才有热泵空调用吧?
去别的房间看下,制热时,内机是先不动作的(指的是风机),外机先工作, ...

我就一菜鸟,还有很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