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箱温控器怎么调节

楼主(2022-11-28):
碰到一个冰箱停机慢,冷冻达到零下40,冷藏到零下一度才停,温控换了,也是停机慢!温控器调节哪个螺丝能早点停机,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调

网友A:
冷冻零下40度,冷藏才零下1度,明显不是温控器的问题,是已经漏氟了。

网友:
对啊,你换什么温控器都没用,盘冷藏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冻零下40度,冷藏才零下1度,明显不是温控器的问题,是已经漏氟了。

里面现在应该还有80%左右的氟把

网友:
真想调的话,顺时针调一圈,停的快。
看你冷藏温度不正常。

网友:
管道慢漏还是换冷藏管道吧,不想换就充点F就OK

网友:
漏了,开背修

网友:
不是温控器问题

网友:
加氟试试

网友:
冰箱冷藏即使调到5度停机,也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