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JSQ-24-E12点火失败

楼主(2022-11-28):
上门检查一台热水器万和不燃火,打开水龙头显示屏正常亮起,风机正常运转,直流风机的,有打火声音,点不然火。断电检查三个阀体阻值正常,再次通电检查发现,主阀体没电压,其他两个有正常15V左右,看来是主板有问题,只能拆回家研究,回家拆开主板,发现推动阀体的一只三极管.1013断路BCE,找了一只前锋的主板有个PNP的按上。通电试机主阀体电压正常,吹进气畅通。试机捡漏成功。

网友: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又是拆回家,又得装回去,加上修板,怎么能说捡漏呢?一两个小时没有了,跟打工有区别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3-01-11):
有礼有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