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 给看看这个显卡是驱动问题 还是元器件热温性能问题!

楼主(2022-11-28):
前几天在网上淘了个NVIDIA的显卡,型号是GTS450 4G DDR5的,刚开机不显示,开了几分钟后关机,在开机就正常显示,各位师傅这个显卡是驱动程序问题,还是元器件热温性能的问题。那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我只能说不关驱动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GTS450有4G显存的吗 你说的是A卡450吧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区分A B卡!

网友(2024-04-28):
今天修到一片ManLi RTX2060 Super 8G  GDDR6 256BIT显卡,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没有图像不显示。拆机测全板供电发现 12V  5V  3.3V  1.8V   0.79V核心电压有,但是1.35V显存.  1.05V辅助电压没有出来,按时序先修1.35V显存出来,是由U3  UP1666Q集成块提供,测:
U3  UP1666Q  18脚PVCC供电:5V
U3  UP1666Q   3脚EN开启:0V(正常3.3V)

分析:U3  UP1666Q 3脚EN开启:0V不正常,跑线路是由U506  U74LV1T08小五脚与门集成块4脚控制,测U506  U74LV1T08小五脚与门集成块  1脚 A输入:3.3V
U506  U74LV1T08小五脚与门集成块   2脚  B输入:3.3V
U506  U74LV1T08小五脚与门集成块  4脚  Y输出:0V(正常3.3V)
U506  U74LV1T08小五脚与门集成块  5脚  VCC供电:3.3V

可以看到当 1脚与2脚有高电瓶输入的时候,4脚就会工作输出3.3V开启电压。现在没输出果断用一个U74LVC1G08G小五脚与门代换上去,开机“嘀”的一声有图像了进系统甜甜圈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我这里使用的显卡都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2024-06-20):
今天修到一片蓝宝石RX5600XT 6G GDDR6 DUALHDMI/DUALDP OC W/BP(UEFI)白金版PRG显卡。故障现象:插电开机风扇转没有显示没有图像,于是拆机测全板电感发现全部没有电压,测全板电感阻值发现L1002阻值零欧短路查其电路发现F100保险丝烧开路用0.025欧电阻代换,发现U902 印丝FFM=NB691GG集成块烧坏更换全新上去,开机“嘀”的一声有图像了进系统甜甜圈测试正常OK修复!!!用二极管挡测全板电压阻值上来参考,注意GPU核心是0.000欧是短路的大家不要以为是坏了照样输出0.77V核心供电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