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电没有任何反应该从哪里入手测量?

楼主(2022-11-30):
该从哪里入手测量,第一次维修。无从下手,虽然有一些理论知识。
可以指导小白维修吗?
显示器上电没有任何反应。显示器,指示灯都不亮,
应该从哪入手, 先测电压还是电阻呢。
谢谢大家,感激不尽!!

网友A:
故障现象都没说,发了这一小部分,怎样让别人指点你?

网友:
你确定不是来开玩笑的吧?故障现象咋样都不吱一声?

网友:
对呀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什么问题呀    难道拆了测着玩

网友:
是不开机?还是图像异常?指示灯颜色正常吗?

网友:
让我静静地想想。

网友:
先测一下5V和12V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不管什么现象都是故障,查5V和12V形成就可以了。

网友:
检测各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都没说,发了这一小部分,怎样让别人指点你?

你说的对,发的时候太匆忙了是我的错。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显示器,指示灯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