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测电路请教大佬

楼主(2022-12-01):
修一块开关电源,上电测试,测得电容两边的电压,几乎为零。这说明啥问题啊。 是不是说明这个电容损坏了,还需要测其他吗?
谢谢各位的指点~ ~

网友A:
高频电源并不好修,估计得从原理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源并不好修,估计得从原理开始。。。

可以指点 一二吗。

网友B:
查保险管,整流电路

网友C:
这说明这个万用表无力   无能  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这个万用表无力   无能  无奈

万用表是好的,我比较无能 你能帮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这个万用表无力   无能  无奈

一刀下去一了百 了

网友:
还要测量这个电容好坏,测量之前要知道这个电容在这个电路里作用与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保险管,整流电路

赞同!如果不知道怎么查,只能放弃!!!

网友:
保险管,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