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识图

楼主(2022-12-02):
各位大佬, 初学维修知识。有些元器件,没有任何标识,找了一些资料,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什么名称。

谢谢大佬指点,告诉我他们的名称吗。 一个开关电源板,不懂得地方我圈起来了,大佬们请看

网友A:
1;二极管,又细分为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真正得看元件上印着的字符。
2;电容,图上是高压瓷片电容。
3;与1;一样。
4;电容,涤纶电容。
5;二极管;图上的是整流二极管,并且是工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又细分为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真正得看元件上印着的字符。
2;电容,图上是高压瓷片电容。
...

你咋一看就知道了,  小白佩服的不行了。  工频用的二极管有啥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又细分为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真正得看元件上印着的字符。
2;电容,图上是高压瓷片电容。
...

几句话就没问题了,佳波师傅技术太高不可测了,应该收徒了,学学孔子吧

网友:
还是找本书看看吧,从元件开始认。

网友B:
抖音里有书   从原件讲起   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音里有书   从原件讲起   配图

我看过很多书,资料  但是忘了。、 看的头疼, 但看书还是没错的。 我会继续学习的

网友:
就像医院里的,医生一看那些狗咬似的字就知道是什么,门外汉就难看懂了,一般电源板上什么元件在那个位置都有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又细分为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真正得看元件上印着的字符。
2;电容,图上是高压瓷片电容。
...

热心助人

网友:
楼主的基本知识,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