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T50718X 黑屏有声音检修一例

楼主(2022-12-03):
     邻居的一台长虹PT50718X 坏了, 换新电视后准备扔掉。知道我爱折腾电子产品,于是问我要不要,我说放业委会办公室,有空看看。
    今天闲来无事,打开看看,查各组电压正常,15V 的保险丝烧断,旁边的一个63V68UF 的电解电容鼓了,拆下来测容量是65UF。不过15V 的电压让耐压63V 的电容鼓了,怀疑是电容的批次质量问题,将剩下的四个63V68UF 的没有鼓的电解电容拆下测量结果没有容量,全部换上手上的35V和50V 的电容后,将保险丝用锡丝连接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姑娘怀孕,竞然怀疑批次质量问题。
也不想想,工频的滤波电容,本来每秒怼 进拨 出五十次,姑娘还能承受。
娼家印刷个105度就让姑娘每秒给 怼 进 拨 出过千次,高能下怀孕还给怀疑是本质不 贞。
苍天啊!大地啊!窦 娥都没这么冤!

网友: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