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怪现象

楼主(2022-12-04):
双缸洗衣机,脱水正常,用户说洗涤过程中不转了。试机转动正常。拍打震动无变化。试机十分钟,声音变大,停转嗡嗡。摸电机不热。测电机绕组电阻正常,换电容后试机还是同样现象。拆电机绕组不见异常,轴套缺油,有阻力,转子有擦痕。准备加油试机不知能否正常。各位大神是否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电容无问题,就是电机短路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轴套不行抱轴也不是什么怪现象啊,轴如果没有磨损,可以把轴套清洗干净,加油处理,如果磨损严重,间隙大就不能用了。

网友:
电机,电机,电机。

网友:
换电机吧

楼主:
装上还那样,用手拨动可以转,正反绕组阻值一样,只能等开封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