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滚筒洗衣机显示LE检修

楼主(2022-12-04):
    上门检查LG滚筒洗衣机显示LE,查资料是电机霍尔坏,订好零件上门开工,忘记带电动扳手了,客户两小夫妻使劲拽着洗衣桶,我在后面用尽全身的武功,电机螺丝就是下不来, 刚好楼下有个电动车修理店,借了个电动扳手秒下,装好霍尔试机一切正常,收费五张。

网友A:
收费合理电机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

网友:
谢谢分享,收费给力,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买个动扳手

网友B:
这个霍尔可以修理,我处理过几个一直在用,这个收费在我们这里算是离谱了,HX售后的标准了,换三脚架轴承套装都很难收这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霍尔可以修理,我处理过几个一直在用,这个收费在我们这里算是离谱了,HX售后的标准了,换三脚架轴承套 ...

请教霍尔怎么修的,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修理费估计没下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费合理电机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

正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霍尔怎么修的,谢谢

封胶挖开,坏件一目了然,换上再封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霍尔可以修理,我处理过几个一直在用,这个收费在我们这里算是离谱了,HX售后的标准了,换三脚架轴承套 ...

我们这边换三脚架轴承八张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