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器拉绳不动,电机在响

楼主(2022-12-05):
请教各位师傅!!!
牵引器拉绳不动,不知是牵引器坏了还是供电容坏了,但是可以听到电机转动或振动的声音,不能脱水.用手拉牵引杆可以正常脱水,恳请各大师分析:如何测试电机坏了,或是供电容不足,或是齿轮不对,触点不良

网友:
买一个省事,研究这个费时间

网友:
这玩意齿轮很少坏的,不用研究了,换个安心

网友:
换新的省事,别凑合了事。

网友:
供电容什么东西  请师傅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干这行的 220供电的 电容不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原理不懂 拆了也是白拆

网友:
换新总成好收钱!

网友:
买一个省事

网友:
直接换省事  还有一个供电容是什么东西?